鸿合HO-5718公共点电压不出,求思路或者图纸

楼主(2023-10-03):
没有待机电流,测量公共点电压不出,插座端19V正常,各电感阻值无异常,新手无图纸看不明白公共点电压由那个部件诞生,求思路或者图纸

网友:
主板的各个MOS管和三极管都测试了没有电压,这主板的公共点电压是怎么出得?

网友:
你看一下保护隔离是不是P沟道的??是的话找一个这类图纸参考维修即可,充电芯片是什么型号的,你找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对着修修,还要尝试换这个芯片

网友A:
能看见的MOS管是6414   6354  N沟道,自我分析,图的右上是CPU 供电芯片,下方应该是EC  内存,桥供电。在怀疑的地方跑了下线,MOS,电阻,电容都测了下,没见和VC IN相通的地方,主板后面就桥,CPU,内存的电阻电容,可以排除,求指点下,公共点产生会在哪个地方?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去掉CPU,内存,直接飞线公共点,发现图下面的L1电感是3.3V待机,电源管理芯片印丝12858 TI 818 ACH8,不知道是啥型号,问题是图右边的CPU 上管有问题,通电就短路。4个2.5V的钽电容也报销

网友B:
这又是啥子设备上的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又是啥子设备上的主板啊

鸿合教学一体机的OPS电脑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看见的MOS管是6414   6354  N沟道,自我分析,图的右上是CPU 供电芯片,下方应该是EC  内存,桥供电。在 ...

一般是在电源接口的两个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在电源接口的两个MOS管

电源接口附近6个MOS管是CPU供电的,严重怀疑这主板没保护隔离,用的是保险丝,后来懒得找,修复CPU供电上管和电容,直接VC IN飞线到公共点,

网友:
没保护隔离滴这种板,也容易烧CPU供电管,通常会把集显一波带走,我交了两个CPU集显滴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