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长写错了第4代低功耗CPU芯片组时序?

楼主(2023-10-03):
我在学习ASUSF554L版号 X555LP主板工作流程时,发现一个问题:
X555LP主板属于第4代、第五代低功耗CPU芯片组,按船长的《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儿》写的时序是先复位最后发出SVID,
如图

但是在X555LP主板电路图中,却是先发出SVID调整CPU核心电压,最后才复位。不知哪个是对的?

网友A:
电路图中的时序图,是工厂画图工程师绘制的,经常从别的机型中复制过来,改都不改一下,比如,你截出来的电路时序就和实物不一样(实物是单CPU,时序图是CPU+PCH,对不上),所以你不要完全相信电路图中的时序图。我书上的时序图和信号解释,是按INTEL官方白皮书翻译过来的,不是我瞎编的,明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中的时序图,是工厂画图工程师绘制的,经常从别的机型中复制过来,改都不改一下,比如,你截出来的电 ...

工厂的工程师画图是很随意的,要以INTEL官方的时序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中的时序图,是工厂画图工程师绘制的,经常从别的机型中复制过来,改都不改一下,比如,你截出来的电 ...

哦,明白了!谢谢船长的指点!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以前看这书都没有注意,现在都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