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apl6012 电路图 或者11脚连的电阻阻值

楼主(2023-10-03):
华硕天选进水掉件了 芯片apl6012 11脚电阻掉了 有图纸或者这个本的帮忙测下谢谢了 图上红线上电阻阻值

网友A:
这图纸半导小芯里就找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纸半导小芯里就找得到

没看出来11脚作用

网友:
已解决 周围都是10k 的 换上10k 开机正常 原先开机不显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