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列:迪兰恒进RX580-8G X S战将开机不认卡维修

楼主(2023-10-03):
实列:迪兰恒进RX580-8G X S战将开机不认卡维修
1.首先测试金手指阻值 复位供电 16X 时钟都没问题
2.所有供电和阻值都正常
3.时钟27M经过分频ICU22 100M也正常
4.然后测试BIOS芯片1CS片选信号没有低电平信号,而且该脚的电压正常为3.3V测试
发现电压只有2.5V
4.然后测试核心两组PG信号:Q30   6脚没有电压,正常情况Q31Q30 6脚正常电压都应该是1.8V
测试Q30问题因为管子严重氧化发现6脚电压拉核心收不到PG信号肯定不会正常复位,所以没有片选信号,最后换Q30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
牛,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大佬就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