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们,大虾们,大哥大姐。给你办法赛。。们这里除了不安装螺丝还有没有其他...

楼主(2023-10-03):
这个螺丝孔,(M2旁边)。正好在主板中心点位置。。。翘起很高。关机不敢拧螺丝。怕 在断了。。已经把线补上了。

各位朋友们,大虾们,大哥大姐。给你办法赛。。们这里除了不安装螺丝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主板在保。。。问题那是人为的。
凸了起来、不敢安装螺丝现在开机 使用正常。。
关键这个是 兄弟伙的。我日。。。。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装这个螺丝? 主板在保?还是你给客户弄成这样的?什么原因不说 要搞成什么样也不说 真把别人当神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装这个螺丝? 主板在保?还是你给客户弄成这样的?什么原因不说 要搞成什么样也不说 真把别人 ...

主板在保。。。问题那是人为的。
凸了起来、现在开机 使用正常。。
关键这个是 兄弟伙的。我日。。。。

网友B:
兄弟伙的???重庆话??

网友C:
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为啥还用动他,主板少上一两颗固定螺丝,并不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为啥还用动他,主板少上一两颗固定螺丝,并不重要

那螺丝关系到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伙的???重庆话??

对头!重庆的。

网友:
主板固定螺丝关显卡什么事?我从来只装5-6个螺丝也没就有什么不妥啊,四角一个中间位置找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螺丝关系到显卡

这螺丝孔和显卡有啥关系?

网友:
上下各垫个垫片,用绿油固化,在上螺丝

网友E:
可以用那个主板支撑塑料的垫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那个主板支撑塑料的垫子

我已经这么制作了1个  ,用糖尿病的测试 试涨上面的白盖子。。稍微改了下。完全可以 口语当下免得支撑,,但是缺点就是取显卡时要注意下、

还是很感谢朋友你的,~

网友:
上一个塑料的。底下是平的。如果不是平的带螺丝。有斜口钳剪掉

网友:
重的显卡2KG以上,好点的1KG有没有,那个固定点可以减小主板变形引起断线、脱焊故障的概率。

网友F:
上轧带  一个不行多搞两个上去  妥妥的

网友F:
而且找个有螺丝帽的胶垫子也可以直接车螺丝不怕撒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而且找个有螺丝帽的胶垫子也可以直接车螺丝不怕撒

我了个长点螺丝。 电路板正面放个小的铁垫圈。背面找了个钢片 正还有个螺丝孔位,装个铁垫圈,背面装上紧螺帽。拧紧螺丝。在要紧时,改用夹钳 拧紧螺帽。分了 几次完成。每次加点点力。

现在的 问题是之前补的绿油凸出一层。又什么办法适当改变绿油变软点。我在把飞线的绿油与飞线压平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轧带  一个不行多搞两个上去  妥妥的

我了个长点螺丝。 电路板正面放个小的铁垫圈。背面找了个钢片 正还有个螺丝孔位,装个铁垫圈,背面装上紧螺帽。拧紧螺丝。在要紧时,改用夹钳 拧紧螺帽。分了 几次完成。每次加点点力。

现在的 问题是之前补的绿油凸出一层。又什么办法适当改变绿油变软点。我在把飞线的绿油与飞线压平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装这个螺丝? 主板在保?还是你给客户弄成这样的?什么原因不说 要搞成什么样也不说 真把别人 ...

我了个长点螺丝。 电路板正面放个小的铁垫圈。背面找了个钢片 正还有个螺丝孔位,装个铁垫圈,背面装上紧螺帽。拧紧螺丝。在要紧时,改用夹钳 拧紧螺帽。分了 几次完成。每次加点点力。

现在的 问题是之前补的绿油凸出一层。又什么办法适当改变绿油变软点。我在把飞线的绿油与飞线压平整?

网友(2023-11-14):
语无伦次?没看明白啥意思

网友:
都成这样了,还考虑在保的问题?你以为厂家还会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