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实列:华硕RX580-8G时不时纯色花屏故障维修

楼主(2023-10-03):
          维修实列:华硕RX580-8G时不时纯色花屏故障维修
该显卡应该是挖矿的卡之前超频测试发现显存轻微报错有一半的颗粒都是这种情况,后来
把所有显存(美光8批次)全换成三星的,后测试没有任何问题了,客户用了几天出现同样的问题,然后测试还是有几颗报错换显存还是一样的问题不超频测试没问题但是跑系统测试
游戏会出现纯色花屏,和供电不足现象有点像,但是供电也换过电容还是一样的问题排除供电滤波不良的问题,然后显卡显存电压不管显存是不是高频工作电压始终稳定在1.51V这个
显卡高频工作正常电压应该是1.6-1.65V左右而且这款显卡电路设计没有使用核心GPIOIIC电压FB供电调压:
我这里手动把PR402 2.26K电阻换成2K后电压来的1.62V然后烤鸡测试没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
修的牛,多测试测试

网友:
这个确实很难解决

网友:
学习一下怎么维修~~~~

网友:
这个一般重植核心了,你这挺厉害

网友:
高手,修的那么细微

网友:
厉害 一定是1.6v才可以吗

网友:
等于强行给显存升压了些

网友:
像是设计电路有BUG,楼主分析很到位,功底扎实。

网友:
我的集显也是纯色花屏

网友:
学到了,等遇到了,就好办了

网友:
我的集显是花屏,不能进系统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吖。。。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啊,这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