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列 :蓝宝石RX5600xt白金版PRO无核心供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3-10-03):
                    实列 :蓝宝石RX5600xt白金版PRO无核心供电故障维修
开机发现加焊核心供电芯片显卡有时候可以正常点亮,  而且可以正常使用,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测试除了核心供电与SOC供电无电压其它电压均正常,然后测试各个供电阻值均正常
然后测试核心供电芯片EN开启信号213.3V正常然后3.3V 28脚电压 正常然后测试VDDIO 1.8V 16脚电压也正常,然后直接换核心供电芯片后可以正常使用两天后但是他早上开机亮一下机后核心供电与SOC供电又没有了,最后排除核心供电芯片坏,该芯片是IR35217M,最后无意中测试供电芯片14VINSEN 12V电压检测引脚1V电压这个电压是直接接8P接口12V 上拉电阻13K与下拉电阻分压得到一个0.8V的检测电压,发现电压偏高
然后又反复测试发现不正常的时候电压就是1V,正常的时候就是0.76-0.89V,最后锁定问题肯定是这三个元件出现异常导致:R533 13K R535 C523 测试发现也没有异常阻值和容量都正常,
我想肯定是拆元件的时候加热后又正常了索性直接换掉3个元件故障完美解决!

分析这个问题肯定是14脚检测12V电压过高保护所致的!

网友:
回帖奖励 +1 分下载分

简单电路莫名其妙

网友(2023-12-29):
楼主,请问一下,不是说这个IR35217M是带程序的吗?你随便换一个上去能出供电哇?那就是说它不带程序的是吧?

网友:
学习中,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主控是带程序的 还不能随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