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电脑盒系统问题

楼主(2023-10-03):
z3736f   2G+32G,cpu内存硬盘是一体焊接在一起的电脑盒,格式化硬盘后,把efi分区删除后。bios进不去,启动盘也没反应,一开机就卡住了,按键盘没反应。哪位大神有没好建议。

补充内容 (2023-10-5 07:59):
补充:启动盘没反应,键盘也不能用,bios进不去,显示界面时按键盘也不反应

补充内容 (2023-10-7 07:06):
所有硬件都是焊接小板上的,无法拆,就是砖了。像这种有没法子强行刷

网友:
这貌似是BIOS刷新程序

网友:
刷新bios试试

网友A:
听说在这个下面用命令可以创建引导,但是我没试过你可以百度试试
UEFI she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在这个下面用命令可以创建引导,但是我没试过你可以百度试试
UEFI shell

启动盘没反应。按键盘没反应。bios进不去

网友:
重新找个好的的PE引导下

网友:
必须uefi启动模式,硬盘为Gpt分区,win10

网友:
关键他现在外设不起作用没办法操作了,等着赔机器吧

网友:
3736f,这个是32位的处理器,下载一个32位的pe就可以了,系统也要用32位的,最好是win8。当年买的thinkpad 8平板电脑就是z3735的cpu,经常折腾。

网友B:
补充:启动盘没反应,键盘也不能用,bios进不去,显示界面时按键盘也不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启动盘没反应,键盘也不能用,bios进不去,显示界面时按键盘也不反应

键盘没反应就等于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启动盘没反应,键盘也不能用,bios进不去,显示界面时按键盘也不反应

用U盘做一个UEFI 的WINPE应该可以启动,如果还不能启动就砖了

网友:
Z3735只能装win8.1 32位,其它的别想了没驱动,原版安装

网友C:
换个装好系统的硬盘试试

网友D:
用UEFI格式的U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UEFI格式的U启试试,

启动盘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装好系统的硬盘试试

迷你小主机,都是 焊接在主板上的小芯片,拿不下来

网友E:
刷bios,你这应该是操作了bios关闭usb了,只能刷bios,断电也是没用的断电十年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bios,你这应该是操作了bios关闭usb了,只能刷bios,断电也是没用的断电十年都一样

拆下bios芯片刷么?感觉不大像,因为当时在重装系统就是用U盘启动安装系统时删除了分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