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M17R4,笔记本电脑开机报警。

楼主(2023-10-03):
这个报警是什么意思?三声快短,然后三声短,有两声短,又继续一声,刷过一个BIOS,故障依旧,屏幕不亮。测试内存供电出来了,cpu供电也有,这种是不是屏幕有问题?

网友A:
没有修道过,你可以问一下笔记本维修MAN,他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道过,你可以问一下笔记本维修MAN,他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查了下。好像可能屏幕问题,切换大小写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下。好像可能屏幕问题,切换大小写有反应

好的,找到问题了就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