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管b极9.09伏,c脚7.8伏,e脚15.5伏,是不是

楼主(2023-10-03):
3843B的供电脚7脚接一个三极管供电,丝印ZWA,测量得e极9.09伏,c脚7.8伏,e脚15.5伏,是不是管子坏了?

网友A:
直接换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
记住三极管管脚在电路板上的位置,拆下来最好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一个,不就行了

手头没有。你们一般在哪个网站买元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