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7RM显卡二极管档对地阻值。

楼主(2023-10-04):
测试,供电的电感,二极管档对地0和0001跳,应该就是0短路了。测试电压有0.3v。应该是显卡坏了了??

网友:
路过看看故障现像

网友A:
显卡供电阻值000 正常  电压0.3 不正常   显存供电阻值 要为10 福禄克15B+测试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阻值000 正常  电压0.3 不正常   显存供电阻值 要为10 福禄克15B+测试结果。

这个显存大概70左右。显卡显存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存大概70左右。显卡显存坏了?

显卡供电阻值00000000000000 正常  电压0.3不正常!     显存供电阻值大于10 就正常!!!!!!!!!!!!!!!!!!!!!!!!!!!!!!!!!!!!!!!!!!!!!!!!!!!!!!!!!!!!!!!!!!!!!!!!!!!!!!!!!!!!!!!!!!!!!!!!!!!!!!!!!!!!!!!!!!!!!!!!!!!!!!!!!!!!!!不是说你显卡显存坏了 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阻值00000000000000 正常  电压0.3不正常!     显存供电阻值大于10 就正常!!!!!!!!!!!!!!!!!!!!!!!!!!!!!!!!!!!!!!!!!!!!!!!!!!!!!!!!!!!!!!!!!!!!!!!!!!!!!!!!!!!!!!!!!!!!!!!!!!!!!!!!!!!!!!!!!!!!!!!!!!!!!!!!!!!!!!不是说你显卡显存坏了 老板!!!!!!!!!!!!!!!!!!!!!!!!!!!!!!!!!!!!!!!!!!!!!!!!!!!!!!!!!

测试了,显卡应该好的,有可能是屏幕坏的,主机偶尔可以进系统的。没有屏幕测试。这个主机好像没有原厂屏幕,就是无hdmi输出。正常开机用的是核显,应该和显卡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