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杰微JW H310I-P 主板程序 通过dos升级

楼主(2023-10-04):
杰微JW H310I-P 主板程序

JWE2104078 JW H310I-P(JB360ITX03 V1.1) 升级BIOS 210423.rar

网友:
dos 怎么做 ?

网友(2024-03-29):
同问哥的提问

网友:
优盘做个dos启动盘,把文件拷优盘根目录里面升级

网友A(2024-06-21):
谢谢分享。升级后还是不支持m.2 pci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升级后还是不支持m.2 pcie。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支持PCIE通过跳线即可??还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