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80 未检测到电池,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10-04):
thinkpad E480 进系统,已更换过电池。提示:未检测到电池,
测量电池接口条件,第5脚不正常,但已更换pR16 电阻,还是只有0.1V
没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求思路。

网友A:
换掉充电芯片试试,去吧

网友:
检测不到电池,无断线无短路基本都是换EC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充电芯片试试,去吧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PR16不要电阻 直接一坨锡试试

网友:
测测充电芯片周围小器件

网友:
batt-out到了哪里,估计就是这一路拉低了电压

网友:
充电芯片,PQ104, EC

网友:
5脚是正常的,0.1/0.2v。不识别电池好修啊,只要没有断线,没有掉件,电池座子里面没有接触在一起,那就是ec的问题。

网友B:
遇到过smb到充电芯片断线的,5脚接电池被拉低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smb到充电芯片断线的,5脚接电池被拉低应该是正常的。

完了,那没有东西可以查了!

网友:
上电池,PR16被拉低是对的

网友C:
信号 线阻值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 线阻值都正常吗

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