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泰克S300-120G开卡失败,求助!

楼主(2023-10-04):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上图,看是哪里设置不对!主控SM2258XT,选的内存型号也是对的,但总是固件写入到一半就失败了总是这两个原因,

这个是写入一半就失败的

这个是无法写入的

网友:
这个是用SATA线和电源线,开卡是可以的吗,还是说一定要用开卡工具USB,才可以开卡?

网友A:
是不是要用专用开卡工具,成功率才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用专用开卡工具,成功率才会高

就是不知道才问的,我是自己的盘坏了,如果专门买一个工具就不划算了

网友:
有没有大神指点下

网友:
继续换软件呗
根据闪存ID查询是什么闪存
再用对应版本的软件

网友B:
B16A闪存
搜2258xt B16A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上面写isp不支持

网友:
开卡固件(开卡软件问题)

网友C:
这个要用老版的开卡工具才行吧,开过3个

网友:
Not in ISPMODE bisa karena belum masuk ROM MODE coba untuk jumper pin ROM di board nya terlebih dahulu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16A闪存
搜2258xt B16A的应该就可以了

这个图片上有闪存型号,没看有B16A啊。你再看看,你用了2258B16A,也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用老版的开卡工具才行吧,开过3个

有老版的工具吗,发我一个,121422490QQ邮箱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片上有闪存型号,没看有B16A啊。你再看看,你用了2258B16A,也没成功

2258xt B16A也有好几个版本吧 挨个试吧 没谁能一下子找对了

网友E:
用转接卡,不要在sata上开,要进rom模式开,短接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转接卡,不要在sata上开,要进rom模式开,短接开卡

短接过了,没有转接卡,用的SATA线开的,可能是没有转接卡的问题,是不是没有转接卡,不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58xt B16A也有好几个版本吧 挨个试吧 没谁能一下子找对了

没有转接卡,用的SATA,能成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转接卡,用的SATA,能成功吗

没试过 一直都是转接卡 移动硬盘盒就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转接卡,用的SATA,能成功吗

一定要用转接卡,建议JM1153E芯片的SATA转接USB卡。

网友:
容量太小,折腾费劲废时间

网友:
重新买一个更省事,现在固态都便宜

网友(2023-11-25):
明显是开卡1软件问题,换另外版本吧,B16A满大街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片上有闪存型号,没看有B16A啊。你再看看,你用了2258B16A,也没成功

try with another firmware version

网友:
换个硬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