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开机屏幕不亮,外接显示器无输出。

楼主(2023-10-04):
测试,这个核显的供电没有,如果拆了这个供电芯片,直接拉1.2v给vccgt。是否可以正常使用?这个供电芯片的pwm信号,没有电压,控制这个管子开启的信号,来自于南桥旁边的一个芯片。

网友:
b核显的供电好图纸

网友A(2023-11-04):
我的一台G3 3590也是没有集显供电,有人说集显供电没有也可以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台G3 3590也是没有集显供电,有人说集显供电没有也可以亮屏

那不是没有集显  是出来一瞬间关闭了 得用示波器

网友:
核心显卡供电之前还有很多条件。。一个个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