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电视机不能开机电源板715g

楼主(2023-10-04):
长虹电视机不能开机
电源板715g5194-p02-w20-002m没有电路图 跑线,
发现5v是有的,但是没有负载是4.7v左右,正常,没有12v与24v(后来发现是受控的,也就是ps_on低电平,要是处于高电平就有输出了,之前不知道也没有示波器,所以怀疑芯片问题)
然后再做了一下操作
原因是图一(图二是近图)三极管不能导通不能给另外的电源芯片LD7523GS供电,后来把ovp与地短接了,禁用这个功能,测量bno有1.6v 正常
再后来短接了5v与ps_on才明白是受控的 所以就是图一三极管坏了

网友:
好图纸好图

网友:
不建议这样做,肖特基烧了,会有电感效应

要是这样操作的话要改线路

网友:
测试了半天 没问题 关机后,现在开不了机,肖特基烧了,整理了一下思路 忽略的互感与自感问题

网友:
换一个三极管吧,一个设计好的电路不要乱动,要是可以这样,那为什么当时直接短接呢,这样不省原件成本吗?自作聪明了

网友:
芯片没有烧 换肖特基+三极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