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施乐s2011电源板报代码继

楼主(2023-10-04):
富士施乐s2011电源板报代码
继电器问题 更换继电器解决问题(代码是什么忘记了,就是定影不加热问题,这个控制定影加热)

网友:
这台机器上几个月搞了一台   打印不上纸  硒鼓芯爆了  机架里面的带动轴也爆了    全拆剩下个外壳  然后装回去    花了不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