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1660-6G GAMING 显卡开机正常点亮安装驱动就黑屏

楼主(2023-10-04):
用MATS 扫描PASS 没问题但是跑DIAG 118项测试显示乱码报错用单通道方式测试A B C 发现当测试A通道的时候就出问题,其它通道都正常问题锁定A通道问题 加焊A通道显存A0-A1 后故障依旧,后来换显存后还是一样的问题,然后测试DIAG测试报错后马上用NVMT快扫同样是A通道有问题,后来加焊核心还是一样的问题,后来测试显存通道A的FBA_VREFC电压测试下拉场管D极电压1.5V明显不正常,然后测试其它通道场管是正常的1.1V左右,然后测试A通道下拉场管G极电压都正常的,既然场管G极电压正常,那剩下只有分压电阻的问题了,经过仔细检查发现下拉电阻1.3K的发现电阻焊盘焊接不牢固感觉有虚焊,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下拉电阻一起换掉后再上机测试问题解决:

网友:
传说中分压电阻式比较容易坏啊

网友:
师傅是高手,小弟我要学习学习了

网友(2023-11-24):
图上的字都看不清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要是贴几张图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