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镭GTX1060-3GD5麒麟 显卡跑鲁大师只有12W TDP只有49%故障

楼主(2023-10-04):
这个显卡开机跑鲁大师12W正常18W的,甜甜圈帧率也就40帧性能少了一半
② GPU-Z 信息显示供电限制,然后测试供电只有第一组供电有正常波形,其它两组
没有波形
③ 然后测所有供电管上下管G极阻值都正常,然后测所有MOS管上管D极12V供电
也正常
然后测试核心供电芯片UP9510P ④PSI引脚为高电平1.8V PSI模式电压也正常
直接换核心供电芯片后一样的问题始终就只有第一组供电有波形排除供电芯片坏
然后仔细测试波形发现显存供电频率是300KHZ 核心供电的波形只有150KHZ这个
   肯定不正常的,一般情况这种显卡核心供电的波形没有低于300KHZ的这个频率的
   然后测试FS频率设定引脚电压只有0.6V肯定不正常的,正常该引脚电压是12
   301K电阻上拉的,正常电压1.8V以上的也是,然后检测发现这个上拉电阻R854
烧毁了阻值无穷大了,换电阻故障完美解决!

网友:
学习了,技术好呀

网友(2024-01-22):
这个还是要心细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