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GTX970黑金至尊版开机一会自动黑屏核心供电掉电屡烧下MOS管

楼主(2023-10-04):
这个显卡开机大概不到一分钟就黑屏核心供电就掉电了,然后测试核心供电芯片EN开启信号3.3V正常,该供电芯片U508NCP5392P,然后测试所有供电波形发现PWM3
L7波形特别尖不平这个不正常,然后就是PWM4 L5波形更加不正常,出现不规则的跳变然后波形前面比较尖锐后面一部分幅度偏低只有7-8V稍微平一点,然后下MOS管没有一会就发烫冒烟了
然后测试四组供电管D极供电12V正常,然后测试四组供电上下管G极阻值也正常的
然后换驱动IC和上下MOS管后故障依旧,后来换核心供电芯片后也是一样的没有解决!
最后仔细检测发现核心供电芯片26 PS_NVVDD_CS3引脚与R663 功率检测电阻断线了,然后测R652C824 功率检测电阻与电容阻值与容量都正常(万用表测试正常不一定没问题)直接换R652C824发现全部波形都正常了,问题就此解决了!

网友:
vb好经验好

网友:
好技术,维修很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