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m-B163不通电

楼主(2023-10-04):
联想Y720-15ikb
主板BIOS电池拔掉 插电每次都可以自动上电。 插上BIOS电池 按开机按键就无法开机 待机0.01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那你通过图纸找CMOS相关电路啊。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如果修好,也请把经过分享一下。

网友:
已修好同问题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8821-1-1.html

这个帖子里面有人在评论区分享了一份资料,你下载下来学习一下,里面有说这类问题

网友A:
老铁 啥毛病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 啥毛病修好的

大哥真是个厉害人啊

网友B:
那你是用的可调电源吧?用原厂电源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用的可调电源吧?用原厂电源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可调电源都试过了  都不行  打算换个3V5V芯片试试    等修好了 会留言  期待

网友(2023-12-02):
问题已找到  换了个EC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