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R USB接口无法使用

楼主(2023-10-04):
今天接到客户的笔记本,说是usb口突然都不能识别设备,开机检测发现出入鼠标指示灯亮,电脑提示不能识别设备,初步判断usb供电应该正常,最大可能是数据传输出现问题,通过点位图 测量发现发现1,2脚阻值为ol,3,4正常,从而造成数据无法传送到桥电脑无法识别usb设备, 这是usb3.0的故障点,在查找usb2.0的故障点 ,更换装机测试usb恢复正常

网友:
是断线了 还是电阻问题 你没有标注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