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14 gen1解密

楼主(2023-10-04):
方法:通过飞线主板jtag口和移动上拉电阻后,用809h在线读写,并重新写号即可。
具体如图,注意上拉电阻位置,809h选择mec1653就行了,实际ec型号为mec1663。

 会员1402018100鑫豆2026-5-12 18:43
 会员201200100鑫豆2026-5-11 11:42
 会员331929100鑫豆2026-4-19 12:01
 会员16057100鑫豆2026-4-14 18:08
 会员578591100鑫豆2026-4-13 13:50

网友A:
用FF填充后用软件写号吗?用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FF填充后用软件写号吗?用什么软件?

写入ec程序啊

网友B:
256k,官网bios可以分离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56k,官网bios可以分离出来

谢谢楼主 原来这样得出来的,以为是填充FF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用tl886能不能刷?

网友:
好办法啊  省了换EC了   厉害厉害

网友:
感谢分享,这种在线刷写方法第一次见,别的最省心的也是EC拆下来用EC座来刷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 原来这样得出来的,以为是填充FF就可以了

感觉可以先读取EC里程序,复制前六个字符,然后去官方bios里直接查找,然后复制。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还可以这么弄啊

网友:
写好软件和ec程序另附

网友:
写号软件与t14ec程序

写号软件

T14 gen1 nm-c931 EC.bin.zip

EC

网友:
写号软件与t14ec程序

网友C:
大哥,为什么我刷完这个EC程序后,写序列号后无法保存,开机还是报错?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为什么我刷完这个EC程序后,写序列号后无法保存,开机还是报错?

重写写号……………………

网友D:
是飞5条线还是6条线呢 为啥我的读写的时候显示ID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飞5条线还是6条线呢 为啥我的读写的时候显示ID错误

10k上拉电阻动了吗

网友:
方法:通过飞线主板jtag口和移动上拉电阻后,用809h在线读写,并重新写号即可。
具体如图,注意上拉电阻位置,809h选择mec1653就行了,实际ec型号为mec1663。
http://appatt.chinafix.com/pic/20231004/169643381970015_211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635473100鑫豆2025-3-22 10:36
 会员816605100鑫豆2025-3-21 22:49
 会员1490569100鑫豆2025-3-16 22:21
 会员127161100鑫豆2025-3-12 17:55
 会员1238736100鑫豆2025-3-12 13:14

网友B(2024-04-06):
我试过,不移动电阻识别不了,你是咋识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不移动电阻识别不了,你是咋识别的

复位接到你加电阻那里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12带联想好多EC都是用的mec1723 ,编程器里没有这个型号,另外用fit解包bios程序,ec都有16M,是不是不能这样操作。

1502 1723暂时无解

网友B:
看得懂的直接按图接线

网友:
附上其他机器的EC程序

T14 gen1 nm-c931 EC.bin

T14 NM-C801 EC.bin

T490 MEC1663_256K.BIN

T490S EC.BIN

X1 Carbon 2019 EC.bin

X1 Carbon 2020 G8 X1 YOGA GEN5 EC.bin

x1 yoga 2019 ec.bin

X390 NM-B891 EC.bin

网友:
附上其他机器的EC程序

网友F(2024-05-06):
809f也成功了,x390 t490 t14都可以这样解

网友(2024-06-12):
引用 网友F:
809f也成功了,x390 t490 t14都可以这样解

楼主说809f的不行,师傅你是怎么弄好的?请教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需要上电的,插上type-c就行

请教一下,编辑器一直提示第8脚接触不良,问题是第8脚没有用到,点忽略后编辑器显示ID识别错误,怎么处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编辑器一直提示第8脚接触不良,问题是第8脚没有用到,点忽略后编辑器显示ID识别错误,怎么处理?

第一次刷EC,不知道如何操作,请指教一下,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刷EC,不知道如何操作,请指教一下,谢谢你

选mec1653,不是点自动识别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选mec1653,不是点自动识别

楼主,我这个版号nm-c801的 EC是it5261 VG的 也是一样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这个版号nm-c801的 EC是it5261 VG的 也是一样刷吗

买ite编程器或者私聊其他方法

网友I(2024-07-28):
各位 请教一下  我的显示数据解密    擦出也擦除不掉  是怎么回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各位 请教一下  我的显示数据解密    擦出也擦除不掉  是怎么回事

别刷ec了,买我的无损解密技术更省事了,批量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别刷ec了,买我的无损解密技术更省事了,批量解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得懂的直接按图接线

大哥能帮忙看看?为毛一直显示ID校验错误,电阻也移了,主板也通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