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虚焊了吗?

楼主(2023-10-05):
MSI 笔记本电脑, GL65, 显卡是 1660Ti, 现在是代码43. 有时候会自动变好,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贴上了GPUZ的图, 大神能给指点下吗?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去年锻炼过一段时间,不长,就2 个月。

网友A:
应该是核心虚焊或者bios有问题

网友B:
核心虚焊核心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虚焊核心虚焊

谢谢您。 我没有BGA 的那个机器,你说我能不能光用风枪 吹吹?

网友:
我只有个风枪。。。和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核心虚焊或者bios有问题

我感觉BIOS,应该不会吧? 我从来没有更改过原厂的BIOS。

网友:
哪里的那么多虚汗,老实查查电路

网友C:
虚的话 跑个压力测试试试

网友:
先查供电呀

网友:
是不是虚焊,用手压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之前手里一台外星人1070 8g 显卡,有的时候也会花屏代码43,mats测完之后所有通道都报错四五十的样子,直接核心干下来重值,。解决问题

网友:
虚焊可能性不大

网友:
要不看看主板上面有没有元器件发霉发黑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虚的话 跑个压力测试试试

现在主要是看不到显卡,代码 43. 桌面右键,看不到 NVIDIA 的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虚的话 跑个压力测试试试

现在是代码43, 在桌面右键,没有看到NVIDIA 的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手里一台外星人1070 8g 显卡,有的时候也会花屏代码43,mats测完之后所有通道都报错四五十的样子,直接 ...

牛啊! 我没那个技术现在,正在学习!

网友:
谢谢您。 您觉得我应该查查哪里啊?

网友E:
一堆人在这指点了这么多,居然没人说在出43错误的时候跑下mats!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这种虚焊少吧

网友:
大多数情况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F:
没有读到bios版本信息,查BIOS芯片周边电阻是不是腐蚀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读到bios版本信息,查BIOS芯片周边电阻是不是腐蚀变质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堆人在这指点了这么多,居然没人说在出43错误的时候跑下mats!

您好, 能跑MATS 吗?我还没这个软件呢。 这个网站应该有这个软件吧?

网友G:
明显就是没有读到Bios.拆了显卡BIOS量1256角二极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明显就是没有读到Bios.拆了显卡BIOS量1256角二极值。

兄台,这个是真不会啊!

网友:
拿打火机拷一下吧

网友:
风枪能吹动这么大的芯片?即使勉强吹下来主板也鼓包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一堆人在这指点了这么多,居然没人说在出43错误的时候跑下mats!

做个统计有多少人有MATS?或知道啥子是MATS?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做个统计有多少人有MATS?或知道啥子是MATS?

2019年左右mats工具就在互联网扩散开来,几年下来,已经成为基础工具 ,现在不用花钱都能下载到最新40系n卡的了....

网友:
重植GPU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19年左右mats工具就在互联网扩散开来,几年下来,已经成为基础工具 ,现在不用花钱都能下载到最新40系n ...

非常感谢大佬,我学着测试了下MATS, 也不知道准不准!测试了两遍都是这个A1 报错, 下一步是要换这个 A1 显存吗?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测试,真的发现一个显存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是显存还是 核心的问题, 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弄。

网友I:
先干显存,不行再干核心,先从小的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干显存,不行再干核心,先从小的来

好的。 多谢多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2019年左右mats工具就在互联网扩散开来,几年下来,已经成为基础工具 ,现在不用花钱都能下载到最新40系n ...

笔记本用的 MATS 求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笔记本用的 MATS 求一个

笔记本的和台式机的一样的,纯独显输出的机型和台式机的完全兼容命令,双显卡的加多一句话就行。论坛随便搜一大堆,小黄鱼上一大堆人卖,还带做好的硬盘和教程的。

网友:
再求助一下大神们, 我标记的A0 和A1 显存 正确吗? 谢谢了

网友:
再次求助大神们来确认,我标注的 显存颗粒 A0 和A1 正确吗? 谢谢了~

网友:
大神们, 显存 A0 A1 对吗?

网友J:
功耗检测芯片那块加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功耗检测芯片那块加热试试

多谢大佬,我等显存颗粒到了,尝试换换试试。顺带把功耗检测芯片加热一下。。。

网友:
没有bios版本号,就是没有载入bios,测1.8供电,bios片选,以及bios数据脚打值,没有问题排除bios走线断,那么可以考虑A通道显存没有读到bios表头

网友K:
虚了就上烤架给他涂点油加热一下看他还虚不虚

网友(2023-12-21):
引用 网友K:
虚了就上烤架给他涂点油加热一下看他还虚不虚

加焊了,没鸟用! 呵呵

网友:
统一回复一下各位,我今天成功把显存拆下来了,但是掉了2个点, 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吓得我不敢再进行了!买好的显存还是等找专业的人士来安装吧!第一次 挑战失败!

网友:
不应该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