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 H110I-P CPU供电不出

楼主(2023-10-05):
JW H110I-P CPU供电不出 求思路,内存供电正常,cpu无供电,查发现其中一组供电MOS管下管短路,拆下MOS管后发现 G极对地阻值只有47欧,再量CPU PWM芯片这组下管G极控制脚位也只有47欧,于是判断PWM芯片坏,换PWM芯片后阻值正常520欧,但是还是不出CPU供电,测量了这个PWM芯片工作条件,感觉都满足了,求思路。大家帮忙看看还有哪里不对,PWM芯片型号:RT3606BC

网友A:
21脚电压偏低  0.55-0.65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脚电压偏低  0.55-0.65

重新量了一下是0.6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