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故障求助

楼主(2023-10-05):
故障是插电风扇转,没有开机声音,不亮屏,电压全部都出来了,cpu那些都发热,电流上到1.1,掉电重启。开始cpu不工作,刷了下bios,后来cpu上电正常了,现在bios 1脚电压3v,板号3787-a

网友A:
这个你可以找笔记本维修MAN,他会免费给你指导

网友(2023-12-23):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找笔记本维修MAN,他会免费给你指导

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咨询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