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5J加电无显的故障解决

楼主(2023-10-05):
客户送修三星450R5J笔记本电脑,I5 4210独显的机器,静态测试各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上电测试3.3V 5V 1.07V电压都正常,就是CPU供电没有产生,按上电时序检测到没有读取到BIOS信息造成的CPU供电没有产生,重新刷写BIOS程序后加电亮机。亮机后硬盘引导不了,进BIOS里能看到硬盘,重新装WIN7系统后故障依旧,后来进BIOS里将SECURE BOOT改为DISABLE,MODE改为CSM AND UEFI后,正常引导进入系统并测试一切正常,通知客户取机。
附本机刷写的BIOS程序供有需要的下载使用。此BIOS型号:25B64BSIC REV:1.0

网友:
这机器不是通病桥么。。

网友:
应该是通病,这都是个传说了

网友:
是的,这个机器桥也好出问题,不过这个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