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4无线键盘

楼主(2023-10-05):
我有一个苹果A1314无线键盘,现在装在WIN10系统出现空格键,删除键,还有大小写切换键必须要同时按住FN键才能使用,其它键一切正常。有大神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Fn键的功能不可以在BIOS里设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n键的功能不可以在BIOS里设置吗?

不知道呀。现在用这几个键的时候必须要按住FN键同时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呀。现在用这几个键的时候必须要按住FN键同时才能使用

你有办法吗?可以远程看看,能留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