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G3 3579不触发,奇怪问题

楼主(2023-10-05):
客户反应笔记本触发,要长按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启动,拆开主机,插上适配器,能上电,一会自动掉电关机,再按开关,没响应。测试触发开关0.4v,不正常。power_sw#_MB,追到+RTC_CELL,是这个电压作为上拉,测试RE41电阻100k正常,一端是3.3v,另外一端是0.4v,它相连是CE33,另外一个是POWER_TB_DOCK#,先拆了电容,电压恢复正常,能正常开关机触发了,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好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谢谢分享了

网友:
电容坏了吗

网友:
3579这个机器 让人头疼好多时候修好了不稳定

网友:
学习了   之前遇到台式主板的  也是关机后不开机,COMS电池放电后又可以开机  后面没有搞定  不知道会不会跟你这个情况一样   没有图纸  没搞好

网友:
电容漏电吗!

网友:
戴尔的好多机器rtc还有cmos的上拉电压被电容拉低的,E系列的,直接拆掉省事了

网友:
电容短路拉低了电压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搞,阁下真是厉害

网友:
电容漏电 最好补一个

网友:
是的,这种电容到处都可以找到

网友:
这个修的好  还得懂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