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VIPER17H芯片的Philips DVP3800/93维修一例

楼主(2023-10-05):
    一台2011年产的使用VIPER17H芯片的Philips DVP3800/93 DVD播放机,故障现象是开机无反应,经拆机检查,电源板上的一个绕线电阻已烧,PWM控制芯片VIPER17H已炸裂,换芯片和电阻后上电测试,5V输出电压不稳定,从5V左右降低到2V,断开电源再加电,故障复现,因之前没有维修过VIPER17H芯片,不知道这个芯片空载电压接近30V,所以没有接假负载,几次加电后,芯片发热严重,再次挂掉了。从输出电压起伏变化分析,怀疑是400V大电容不能有效充放电,将10UF和15UF的2个400V电解电容拆下,用万用表电容档测量,果然15UF的电容容量变化不定,严重失容。
    更换电容和VIPER17L(看到网上不少卖家说VIPER17H=VIPER17L,虽然手册上说VIPER17L工作频率为60KHz,VIPER17H工作频率为120KHz,之前换VIPER17H就是考虑这个区别),加电后5V输出端电压飙升到25V左右,只几秒钟,一股青烟,不知什么元件烧了,赶紧断电检查。首先怀疑输出端的耐压值为16V的2个电解电容,1000UF和470UF的各一,找了2个耐压值25V的换上,再次加电,加电瞬间电压还是飙到25V以上,赶紧断电。
     后来从网上查到这个芯片空载电压高的情况,将之前5个10欧的绕线电阻串联,接到5V输出端作为假负载,可是加电瞬间电压还是飙升到20多V。考虑这种情况应该是输出端的反馈控制没有起作用,经用放大镜仔细检查,发现光耦PC123输入端的一个电阻有破皮开裂的地方,拆下测量,果然是这个22欧的电阻接近断路,阻值200多K,更换电阻后再加电,这次5V电压输出端能稳定在6.1V左右,怀疑TL431的2个精密分压电阻因受潮或年久温漂等原因导致阻值发生电化,拆下测量一个是12K,一个是11.3K,因为TL431可以看作一个精密的2.5V稳压管和比较器,根据这2个阻值计算,输出端电压应该在5.1V左右,不至于偏差到6.1V,因电压偏差较多,虽然电压稳定,也不敢接后级进行测试。放置几天后,某一天突然想到光耦PC123的输入端连接电阻曾有过流烧毁的前科,考虑光耦的起控电流增大了,导致VIPER17L的FB端占空比的调节能力有所降低,遂更换光耦,开机测试5V电压终于正常,稳定在5.09V左右,接假负载长时间测试正常,接后级测试也正常,至此这台DVD播放机得以重生。本人是业余爱好者,这个维修过程走了很多弯路,颇费周折,故将我的维修过程记录下来,希望可以供其他朋友有所借鉴。
    总结:1、VIPER17芯片要接假负载,否则就可能像我一样,扩大故障范围。2、对于DVD这种设备,电源部分VIPER17L和VIPER17H代换是可行的,因为网上VIPER17H的卖家相对少很多,也贵一点。3、光耦导致5V输出电压升高到6V的情况少有人提及,我遇到的这个实例供朋友们参考。

网友:
爱好者给你顶帖,有机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