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23-10-05):
一块技嘉B75主板的USB2.0用不了,查出是两颗分压电阻的问题,一颗150K、另一颗270K,准备替换,但不确定怎么换,该不该换相同阻值的?其它废主板USB接口旁边的电阻可以替换吗?
主板
技嘉

网友:
不是,只要你达到了一样的分压效果就可以,得到的电压没问题就行,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的评论有人说这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5442-1-1.html

网友:
一般怕麻烦的话都是同值更换,实在没有相同阻值的电阻就得计算了。

网友:
要换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