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250M-D2V主板Cpu供电上下管大短

楼主(2023-10-05):
B250M-D2Vcpu供电上下管短路拆下一组上下管准备换掉、发红圈处一个电容烧了一个小孔、不知道这个啥电容不装是否可以?知道的高手给我回复,非常感谢。

网友:
有电路图吗,是哪个电容

网友:
没有电路图红圈位置这里

网友:
最好装一个  搬一个同样大小的就行

网友:
电容烧成这样,看看周边还有没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