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2408wfp显示器一热就黑屏的另类解决办法

楼主(2023-10-05):
dell2408wfp显示器一热就黑屏的另类解决办法
     dell2408wfp这款显示器色域范围广,修图、看视频都不错,接口丰富,目前市面上的显示器难得再见到有如此丰富接口的了。从网上淘得一个,卖家说开机几分钟后就出现此机通病的问题,即显示器一热就黑屏,断电几分钟后再插电又可以使用。
    开始以为是某个元件热稳定性差或者某个电解电容年久失容,应该不是大问题,就拍下了。回来之后鼓捣好久,也没有发现问题在哪。后来换了个思路,既然是因为发热导致的问题,那就解决这个问题好了,于是将后面的塑料壳拆下,露出里面的铁壳,拆了个PC的电源风扇,风扇放在支架上面,外接12VDC电源。    此法亲测显示器连续工作10小时左右没有出现通病的问题,缺点就是噪音有点大。

网友:
换板也没多少钱吧

网友:
又难看,又不方便,,

网友:
缺点难道只是噪音问题么

网友:
以前也修到一块DELL的显示器,型号跟你的不太一样,但是问题是一样的,开机一会儿就黑屏,后来换了主板上的一个芯片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