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看船长的书和

楼主(2023-10-06):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看船长的书和视频自学的,这个戴尔的中间针电路图有点不理解,请大佬指点一下。谢谢啦。就是这个PSID通过3V上拉发送给EC,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干嘛的,是钳位吗,还有这个MOS管,有没有导通他都是3V上拉,那它导通的作用是什么,请各位老师解答一下,这个图的实现原理,新人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我是菜鸟,具体还请大师傅们指教,个人理解是隔离,请大师傅们多多包涵,谢谢。

网友:
有老师教一下吗。

网友A:
中间针信号上的这个双二极管就是钳位作用,防止用错适配器或静电从中间针流向EC。
MOS管的G极有5V供电上拉,可以控制MOS管导通。
只有用错适配器(比如HP适配器中间针8V电压)的情况下,PQ1的B极分压得到高电平,PQ1才会导通拉低PQ2的G极,PQ2截止后,防止高电压流向EC,说白了,PQ1和PQ2是保护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针信号上的这个双二极管就是钳位作用,防止用错适配器或静电从中间针流向EC。
MOS管的G极有5V供电上拉,可以控制MOS管导通。
只有用错适配器(比如HP适配器中间针8V电压)的情况下,PQ1的B极分压得到高电平,PQ1才会导通拉低PQ2的G极,PQ2截止后,防止高电压流向EC,说白了,PQ1和PQ2是保护元件。

谢谢老师。

网友:
这个黄老师在元器件基础,就是b站里面有一个视频,有19集,它里面教过这个东西。

网友B:
我也不太懂,也是刚学十几天。它里面讲了,在这种配合下,mos防止大电流进来,但是我也不知道他防的是哪里的大电流。谢谢楼上的大哥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太懂,也是刚学十几天。它里面讲了,在这种配合下,mos防止大电流进来,但是我也不知道他防的是哪里的大电流。谢谢楼上的大哥指点。

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