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A1706 820-00239开机电流0.13A

楼主(2023-10-06):
1.今天接一台苹果A1706   板号:820-00239笔记本,开机电流0.13A.
2.拆机先外观检查无进水氧化的情况,然后测量没有明显短路的情况。当测量BIOS   U6100没有供电,按时序查找PP3V3_SUS的来源,由U8200转换而来,PP3V3_S5也没有电压。检查TPS51980A的工作条件。当测量到VREG5的时候电压不正常,测量对地值240   电压也只有1.3V 对比其它板对地值低了不少。查找PP5V_S5到的地点也极少,先拆掉C7651后测量对地值470多,感觉有希望。在料板A1707上拆了一个电容过来,装上对地值还是470多,电压也正常了。
3.通电试机,电流直接上升
4.装机后测试一切正常。 运气还可以,板子上只拆了一个元件,换了后OK了!

网友A:
什么时候也能像楼主一样,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也能像楼主一样,直接秒杀

我也是在学习中,相互学习。

网友:
楼主技术好,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理论与实战的结合,感谢分享

网友B:
什么时候也能直接秒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学者进来学习!感谢分享!

别客气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也能直接秒杀就好了

认真学习,细心分析问题,慢慢就好了,我也是非常感谢迅维!

网友D:
是不是差一些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差一些供电?

短路,电压拉低了

网友(2023-11-29):
这个就叫专业,学习学习。

网友E:
兄弟,看type表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看type表哪里买的

网上很多呀,迅维卖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