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用CH341A检测不到

楼主(2023-10-06):
主板bios用CH341A检测不到,技嘉的990XA-UD3的官网bios。打开别的bios比如技嘉的880G都能看到如下图的码:

但是打开官网的所有技嘉990XA-UD3的bios都只有FF:

这种是兼容性问题吗?有没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A:
这种问题是你没有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是你没有焊好

不是,这个根本不连接编程器。

网友:
你往后看啊,很可能x99的BIOS太大,所以前面全是空白的,才显示ff

网友(点评):
你说对了,确实是这种情况。

网友:
是什么bios芯片,341也不是什么芯片都支持的

网友:
AMD的16M BIOS很多开头都是FF填充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程序在BIOS芯片的后面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程序在BIOS芯片的后面部分?

是的,你看我上面说的。

网友:
有些开头都是空白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