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V5050PE X513EA屏蔽内存

楼主(2023-10-06):
华硕V5050PE X513EA屏蔽板载内存,这个机器用论坛的软件屏蔽bios的spd,掉电或者不触发。直接移动电阻屏蔽 原机配置是全为低 屏蔽配置是DIMM_SEL0 0    DIMM_SEL1 1    DIMM_SEL2 1

学海无涯,去也 + 2 + 2

网友A:
学习了,就是有个疑问,如果板载内存短路了,屏蔽且改动电阻还会有短路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就是有个疑问,如果板载内存短路了,屏蔽且改动电阻还会有短路影响吗?

该短还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就是有个疑问,如果板载内存短路了,屏蔽且改动电阻还会有短路影响吗?

短路的要取下才行

网友:
有个疑问,DIMM_SEL0 、  DIMM_SEL1 、 DIMM_SEL2 这三个信号我看ASUS每款机器的屏蔽方式都不同,有没有具体的说法,有懂的大佬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
上次碰到台直接换颗粒

网友:
学习了,就是有个疑问,如果板载内存短路了,屏蔽且改动电阻还会

网友:
这个 学习了,谢谢分享哈   ,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加分了,感谢分享,刚刚好用到一台板载内存蓝屏问题。

网友(2023-12-03):
请问大神,怎么移动电阻屏蔽呢

网友(2024-08-15):
老师傅请问一下DIMM_SEL三个都要为高?还是

网友:
华硕的板载内存坏的多

网友(2026-03-03):
原机配置是全为低 屏蔽配置是DIMM_SEL0 0    DIMM_SEL1 1    DIMM_SEL2 1,把 3个电阻去掉,就可以了,亲自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