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DS2 无复位,不跑码,不显示,通病

楼主(2023-10-06):
GA-H81M-DS2 REV:2.1

故障现象:风扇一直转不显示,不跑码。
1、测量PCIE A11脚0V无复位。检查前置条件:VBOOT(1.7V正常,PCH_1P05正常,PCH_1P5正常,VCC_DDR(1.5V)正常,SYS_PWROK(0V)无不正常,IO没有发出。
2、检查IO发出SYS_PWROK条件,是通病,12V电压检测不通过,正常=2V,测量是0.9V。更换OR39(75K)电阻后恢复正常2V。如下图:

网友:
这个毛病 貌似挺多的

网友A:
电阻变值技嘉板的通病,检测电压低不出复位,不跑码,检测电压高会掉电,

网友(点评):
总结的好!很仔细!支持!

网友:
手里有这个板子,正好看看

网友:
学习了不错啊

新芯箱硬88 -5

网友:
手里还有几片吃灰板子,正好看看,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12v检测不通过

网友:
这个会引起开机掉电

网友:
干干净净的板子 真就不爱出问题

网友:
这个收藏下来,下次遇到秒杀了

网友:
正好用上,谢谢

网友:
现在开始  修主板都是秒杀

网友:
满满的干货,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变值技嘉板的通病,检测电压低不出复位,不跑码,检测电压高会掉电,

这个总结很到位

网友:
学习了,楼主幸苦了。

网友:
这个地方经常变成4伏多  跑15就掉电

网友:
满满的干货,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直接改线就行

网友:
感谢分享,貌似技嘉的主板类似的故障还挺多的。

网友:
谢谢分享,居然还有这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