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70G i7 D1开机风扇狂转

楼主(2023-10-06):
老机器了,最近开机没几秒电脑风扇就狂转伴随着滴滴响然后就自己关机了,是哪里问题,

网友:
敢不敢描述的再详细点,各大电感二极体值正常的话,刷bios 不行的话只能按照时序慢慢找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独立显卡坏了 蓝天机器是会1分钟关机

网友(2023-11-26):
怎么找这个显卡的识别电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