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戴尔se2717h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3-10-06):
拆机测电源板无输出,再拔了驱动板,有输出了,判定驱动板故障。量驱动板对地值0.0053,偏低,检查后发现电容微短,更换,搞定。图上就不标注了,懂的都懂

网友:
捡钱的活!!!

网友A:
图上标注不方便,说个线路板上的符号序号也行啊,让小白也学习学习~~比如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标注不方便,说个线路板上的符号序号也行啊,让小白也学习学习~~比如我

你注意观察,对下板就知道修哪里了

网友:
电容鼓大包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