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请各位大佬帮小弟看看,华硕X411UA插电触发不开机,

楼主(2023-10-06):
华硕X411UA r**.2 插电触发不开机
长按键盘机器会关机又会马上触发
待机3.3和5v都有,内存电压也有,
P_1.0VSUS也有1v
测量PWR_SW# 3.3V,按开关正常下拉
LID_SW# 3.3
AC_IN_OC#  0
PM_PWRBTN# 2.6V  按开关无跳变
EC_RST#  3.3
+3VA_RTC 3.1
RTC_RST# 3.1
SRTC_RST# 3.1
SM_INTRUDER#  2.8
PM_RSMRST#_PCH   3.0
BIOS第8脚相连保险电阻未见发黑 阻止正常

网友A:
PM_PWRBTN# 2.6V  按开关无跳变

问题应该就是出在这里,你排查一下这条线路上的电容,拆掉看看是不是电容漏电引起的,我没有找到点位图,你如果有点位图就更好,还有就是华硕的EC边上排阻出问题也会引发这类鼓掌,你可以换掉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M_PWRBTN# 2.6V  按开关无跳变

问题应该就是出在这里,你排查一下这条线路上的电容,拆掉看看是不是电 ...

你好 根据您说的去查, 好像我量错了,电压在3.1v左右,好像直接进cpu了 没有通过电阻和电容,迅维网上只有2.0的图纸,我这个是2.2的,我根据图纸 看了板子上面没有经过电阻

网友A:
那你只有换EC了,去吧

网友C:
是上电了不显示吗,板载内存的话刷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试试,或者先正常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上电了不显示吗,板载内存的话刷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试试,或者先正常刷个BIOS试试

对啊对啊,要先刷BIOS,不行的话再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上电了不显示吗,板载内存的话刷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试试,或者先正常刷个BIOS试试

上电不显示,风扇也不转  我下论坛下载一个试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只有换EC了,去吧

好的 我先刷bios 再换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上电了不显示吗,板载内存的话刷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试试,或者先正常刷个BIOS试试

刷了3个表示 都不行 cpu和显卡电压都没出来,只能换ec看看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PM_PWRBTN#不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根据您说的去查, 好像我量错了,电压在3.1v左右,好像直接进cpu了 没有通过电阻和电容,迅维网上只有2.0的图纸,我这个是2.2的,我根据图纸 看了板子上面没有经过电阻

查一查EC工作条件,正常就换EC换了还不行就是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华硕的有的不上后盖那个螺丝就不开机 螺丝要导电才行

网友D:
五代机子CPU很容易坏

网友:
查下cpu供电开启

网友A:
楼主啊,你的故障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你的故障解决了吗?

没有,: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五代机子CPU很容易坏

8代的:ku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