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前辈,显存植球这样焊上去会连锡吗?

楼主(2023-10-06):
我肉眼看感觉都是挨着的,手机微距拍出来感觉又是分开的,这样焊到主板上会连锡吗?

网友:
你会用小一点的球啊

网友A:
你的球球是用锡膏和钢网搞上去的吗?是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B:
不会,放心吧,你这是内存,顶多连锡烧CPU,就算是老显卡用的d3也不会烧显卡顶多不上电

网友C:
焊好后测一下供电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球球是用锡膏和钢网搞上去的吗?是的话就没问题

是的,是锡膏

网友:
这个是植锡网植的 孔就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放心吧,你这是内存,顶多连锡烧CPU,就算是老显卡用的d3也不会烧显卡顶多不上电

好的,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好后测一下供电对地值。

OK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会,放心大胆干就完事了

我一开始也怕,多做做就习惯了,除非焊好了你用力推太多了才有可能连锡

网友:
对正位置一般都没事。
焊上后,对比测量一下对地值!

网友:
焊之前用毛刷刷上少许焊油,这样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学习一下,字数补丁

网友:
清理干净拖干净就不会啦

网友:
这没问题啊

网友:
焊接的时候,用镊子推动复位芯片幅度不要太大,基本没事,幅度过大容易粘连。焊接完成后,可以先不要通电,打一下显存供电阻值

网友(2023-11-14):
看着好有食欲

网友(2023-12-28):
小心点一般成功率很高

网友:
不会,距离这么大连什么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