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是19v 当q1导通时 1k电阻与下面1m电阻会产生分压电路吗出来的的电压只有17v吗

楼主(2023-10-06):
(图片)

网友A:
这是一个起隔离的pmos管啊  q1导通后 q2的基极只有17v q2就会导通 MOS管栅极电位被拉高 MOS管截止 适配器19v电过不去啊

网友B:
这是两个PNP三极管封装在一个芯片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两个PNP三极管封装在一个芯片里了

没错

网友(2023-11-11):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起隔离的pmos管啊  q1导通后 q2的基极只有17v q2就会导通 MOS管栅极电位被拉高 MOS管截止 适配器 ...

4楼说的对,这是PNP三极管

网友:
是的,因为Q1有个压降0.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