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天选FA506版号DABKXBMBAD0

楼主(2023-10-06):
机子还比较新,21年的机子,AMD R7的CPU,2060的显卡。接上可调电源0.010A待机电流,按下开关电流上升到0.022A,测量各电感没有短路,3,5v待机正常,EC有复位动作,按照图纸的时序进行测量,发现S5-ON2状态下的0.75v-s5电压没有,供电芯片是G2822CTB1U,一个小六脚的芯片,4脚Vin,1脚EN供电都正常,6脚FB反馈检测正常,从某宝定了芯片。换上后触发电流上升到1.300A左右,不亮机,再次按照时序查起,因为有CPU供电,时序从后往前查,发现还有一个一样的芯片,也是0.75V的,应该是GPU开启信号的上拉供电,还好芯片定多了几个,更换后触发电流上升到1.8A左右,屏幕正常点亮。附上原机备份BIOS.

网友:
正好需要,十分感谢分享的哥们。

网友A:
G2822CT  这芯片 哪家买的。。。我有台一样故障,   这芯片问了 几家都是  5脚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G2822CT  这芯片 哪家买的。。。我有台一样故障,   这芯片问了 几家都是  5脚代用

我买的也是5脚代用,也是问了好几家都是5脚的。少的是第五脚PG信号,点位图好像五脚没连接别的元器件,少了不会影响芯片工作

网友(2024-03-05):
5脚是PG 那边悬空的

网友(2024-08-14):
跟SY8032ABC 通用。 今天才换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