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smart tank 530系列连供打印机 换主板后提示墨盒受保护 解决方法

楼主(2023-10-06):
早几接到客户的一台惠普 smart tank 531打印机,故障描述是不开机,拆机看到主板腐蚀严重,客户同意换主板。
主板订回来后开心满满的装机 以为就结束了 螺丝都上好了,谁知道开机自检了几10秒后显示“受保护的墨盒”,奶奶的~!!
网上搜了一大堆pojie方法,有的说屏蔽墨盒的某几个触点,但找不到这个型号的屏蔽方法,有的说某淘买芯片贴,但也是找不到这个型号的大姨妈。
然后也问了客服,说只能在原来的打印上解绑墨盒,才能在别的打印机上使用,不然只能换墨盒,我去~!换主板+墨盒的费用都够买台新机了,客户肯定不原意。
折腾了两天,也问了修打印机的同行 也没有解决方法。后来在论坛看到了某位大神发的贴,但是另一个型号的打印机,讲到新款HP的墨盒是跟主板的ID绑定,而保存ID的是一个24芯片,把24芯片资料读出来 写到新板上就可以了,然后看了下换下来的坏主板,背面果然有个24芯片,就直接把旧板的芯片拆下来 换到新板上,开机墨顺利通过 没有报错,测试打印正常 维修结束!!
其它很多型号的打印应该也是通过这样来绑定墨盒和硒鼓。

然后谢谢论坛的大神提供宝贵经验~!

网友A:
这个不应该吧  上次有台机 两个墨盒都不认  叫客户上网随便购买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吧  上次有台机 两个墨盒都不认  叫客户上网随便购买装上就可以了。。

你还没明白,这是旧墨盒要使用,新墨盒没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吧  上次有台机 两个墨盒都不认  叫客户上网随便购买装上就可以了。。

谁不知道换新就好~!这是连供的! 两个喷头你知道多少钱?

网友A:
当时可以打印的  但打印全白 不上墨水    抽墨水后  打了几张不是太清 然后关机  再开机提示2个墨盒无法识别    你的方法是可以对付无法识别的吗?  我让朋友购买墨盒的  我只是叫了 50手工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可以打印的  但打印全白 不上墨水    抽墨水后  打了几张不是太清 然后关机  再开机提示2个墨盒无法识 ...

这方法只用于 喷头绑定旧机ID,换板后 无法识别原机喷头。

网友(2023-11-29):
是这个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