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PLUS维修问题请教

楼主(2023-10-07):
刚开始是没有1.5V桥供电,换了EM5016VT后, 供电有了,之后上电测试, 典型的有复位不跑码,然后又测量了一遍供电,时种和复位, 内存的供电1.45V,差不多, 桥供电1.05V,这个是我修出来的1.5V桥供电, CPU的1.69V 时钟0.4V,诊断卡上也有复位,也量了一下3.3V正常, DRAMPWRGD 和 CPUPWRGD也量了一下,都有1v左右, 这是CPU复位,也有1V左右,开始怀疑是不是CPU没有工作,查了一下VCCST 也有1.02V电压,于是刷BIOS,测量BIOS 1,2,3,7,8,脚电压都有3.3V ,打值也基本一致,加焊BIOS与桥通讯的排阻 ,故障依旧,于是接着来, 这个换转芯片,拆了,故障依旧, 串口芯片也拆过,故障依旧,本来想拆网卡, 发现网卡是正常的,还能与桥通讯,似乎排除了桥坏的可能性。IO的电压检测也都测量过,是正常的,于是接下来又迷茫了,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修了,不知道有哪位大神修过这种板子,能提示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可能桥烧了

网友A:
有可能是IO本身的问题,还有就是桥了,桥坏的话,直接扔吧,老板子,不值得搞了

网友B:
这种问题要把吃灰的示波器搬出来才行了

网友C:
内存的1.45V是不是有点低了 正常不是1.5吗 或者1.49也差不多啊

网友:
我那点可怜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桥坏了,那个网卡是不会闪的,网卡闪应该就是支持网络唤醒,是需要桥工作正常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IO本身的问题,还有就是桥了,桥坏的话,直接扔吧,老板子,不值得搞了

我那点可怜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桥坏了,那个网卡是不会闪的,网卡闪应该就是支持网络唤醒,是需要桥工作正常才可以的。
手里没有IO备件只能等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要把吃灰的示波器搬出来才行了

就是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是否选中BIOS,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1.45V是不是有点低了 正常不是1.5吗 或者1.49也差不多啊

对的,当时也怀疑,但是查过反馈和BOOT,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当时也怀疑,但是查过反馈和BOOT,都是正常的。

有芯片 有的话换个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1.45V是不是有点低了 正常不是1.5吗 或者1.49也差不多啊

华硕主板不跑马时候内存1.3V都是正常的   跑马以后1.5V

网友:
楼主,查一下cpu座子和板子断线的情况

网友:
cpu针脚,看看歪着的

网友:
你不装内存,装一个蜂鸣器,听一下有没有嘀—嘀嘀,的报警,如果有可能是桥坏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E:
修过一个这样的复位不跑码,居然是bios芯片坏了,换一个芯片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一个这样的复位不跑码,居然是bios芯片坏了,换一个芯片就正常了

换过BIOS了,刷的是官网下的BIOS

网友F:
查rtc时钟,有些板子rtc电路不正常,也不能跑码,以前遇到过。

网友:
CPU没复位吧?CPU复位了诊断卡会显示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rtc时钟,有些板子rtc电路不正常,也不能跑码,以前遇到过。

好的,晚点有空试一下

网友G:
找同行借个示波器用,现在这种情况真的得用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同行借个示波器用,现在这种情况真的得用示波器了。

都没有同行了,街上修电器的都改卖电器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这种各项条件都正常的

网友:
排除PCB断线我一般都 是直接干桥了,一般会好

网友:
还真得用示波器看看 刷刷cpu座和内存槽可能卡代码你的诊断卡不跑

网友H:
这个故障是PQ805坏了,拆掉PQ805就可以了。  CPUPWRGD电压应该是有3.3V。只有1.0V是不对的。

网友:
满满的干货,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H81 一个二手的也就80块钱吧

网友:
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

网友I:
好多年没修板了,修主板还能挣钱吗,我退出的时候,修一片一般问题的板也就20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个故障是PQ805坏了,拆掉PQ805就可以了。  CPUPWRGD电压应该是有3.3V。只有1.0V是不对的。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去查了一下图。好像确实 是3.3V的,晚点去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多年没修板了,修主板还能挣钱吗,我退出的时候,修一片一般问题的板也就20块。

饭都混不到了,纯属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去查了一下图。好像确实 是3.3V的,晚点去确认一下。

查了一下,我这个版本的,没得上拉,CPU和桥直接,上拉电阻空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故障是PQ805坏了,拆掉PQ805就可以了。  CPUPWRGD电压应该是有3.3V。只有1.0V是不对的。

跑了一下线,查了一下,我这个版本的,没得上拉,CPU和桥直接,上拉电阻空置。

网友:
这个没示波器只能测全部复位信号全了没,全了干BIOS,如果有示波器,就测读取BIOS了没,如果读取了,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