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250m-kylin主板手摸晶振才能开机

楼主(2023-10-07):
华硕250m-kylin主板手摸晶振高电压的一脚才能开机,
或者万用表表笔,锂电池电池任意一极连接晶振高电压的一脚也能开机
换了晶振也还是这样

网友:
换PCH,桥坏了

网友:
应该桥坏了

网友A:
这部分桥不良了,我做了一个模块可以外接进行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部分桥不良了,我做了一个模块可以外接进行修复

模块在哪里?

网友:
换桥吧,桥坏了

网友:
换这个一般是晶振、谐振电容、谐振电阻一套换的。

网友:
晶振、谐振电容、先换了,如果还不行就是pch桥芯片有问题。

网友(2023-11-06):
看我自制的,完美解决这个问题。过几天我发帖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