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N4010触控板原理图

楼主(2023-10-07):
触控按键板接上就开不了机,用万用表打了没发现短路,哪位大神有图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把U1拆了 玩一下看看啊 这玩意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U1拆了 玩一下看看啊 这玩意就这么简单。

就是没找到U1是干嘛用的,不敢拆

网友A:
不出意外 你发现不了有什么球用。拆了换了吧。要不就不装这板。没蛋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意外 你发现不了有什么球用。拆了换了吧。要不就不装这板。没蛋事。

直接拆掉了,竟然没有影响,触控和按键都是正常的
膜拜大神!
就是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
U1是休眠用的吧

网友:
不知道,反正拆了没影响,就拆了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