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个小原件炸了!不知道啥型号

楼主(2023-10-07):
一个酷冷的550w 一个原件炸了,烧糊了也不知道啥型号!!这个原件是并联在零火之间的,不知道是压敏电阻还是电容!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原件,不知道干嘛的,这个铜片是干嘛的呢,原来外面包了绝缘纸,烧糊了,我撕了

网友:
一看标题  以为是TNT炸了。。。

网友A:
炸的这个不是NTC,是压敏电阻,型号:TVR14471。用于过压保护。那个铜箔是起隔离屏蔽作用,导线接电源负极,安插在缝隙中。估计你的初级原件可能还有烧毁的,PFC,双管正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的这个不是NTC,是压敏电阻,型号:TVR14471。用于过压保护。那个铜箔是起隔离屏蔽作用,导线接电源负极,安插在缝隙中。估计你的初级原件可能还有烧毁的,PFC,双管正激部分。

谢谢,按理来说压敏电阻坏了应该烧保险,但是保险没烧,很奇怪,我查了初级的原件,没看到有短路的,先上压敏电阻,后面的再说

网友:
是压敏电阻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