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580故障

楼主(2023-10-07):
刚开始核心冷的启动卡b2扫显存没反应,过一会核心发热了再重启正常点亮跑3d也正常于是怀疑核心虚焊结果加焊完直接又卡b2扫不了显存,后来发现刷讯景或迪兰的bios能亮机但是代码43并且功耗识别600多瓦,刷原bios或盈通铭瑄的bios卡b2无法扫显存。。。有没有懂的大佬指点一下,电压波形都是正常的

网友A:
闲暇的时候你去看一下B站显卡维修施的视频,前段时间她又说这个问题,我不记得是哪个视频了,你自己去看看,这姑娘的视频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闲暇的时候你去看一下B站显卡维修施的视频,前段时间她又说这个问题,我不记得是哪个视频了,你自己去看看,这姑娘的视频也不错

她那么多视频我一个一个看也不现实啊,你想想有没有关键信息,比如几月份什么卡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她那么多视频我一个一个看也不现实啊,你想想有没有关键信息,比如几月份什么卡的维修

抱歉啊,我老了,记不住啊,哈哈

网友C:
第一颗和最后一颗显存干一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颗和最后一颗显存干一下,说不定有惊喜

没用,怀疑是不是某个关键信号过孔受热断线了

网友:
矿卡580首先怀疑bios不对,对应显存频率对不对,还有供电有没有问题,显存有没有掉点

网友:
收藏了,下次再看

网友:
bios问题,我之前有讯景的也是双bios 一个正常驱动 一个就跟你这个差不多。怎么刷都不行,或许要换个bios 芯片。

网友:
学习一下,帮顶一下

网友:
矿渣默认先水洗,然后烘干一天后再说。有可能是几种情况,第一,过孔断线腐蚀,第二,电阻电容腐蚀(具体为金手指靠内存区域及核心供电部分),第三虚焊(已排除)第四,检查核心供电电源管理芯片。吹下来看看是否内部有锈蚀的情况,另外~一入矿渣深似海,从此黑发变白头~